液晶面板的问题

楼主(2008-09-30):
原本高压板故障,更换后,发现右边及四个角落有亮块出现,但应该不是亮点所造成的....

请问这是漏光吗?

网友:
看得不太清楚,
不过肯定不是什么漏光.
灯管一般在上部跟下部分.侧边是没有的,(有些特殊的在侧边)

这种情一般多为面板坏了,
有些用户用水或清洗液擦拭面板时用量过多造成.水进入面板有时候也会引起这类故障.

网友:
所以這是沒的救了嗎?跟我換高壓板有關係嗎?

网友:
跟换高压板没关係 !

网友:
应该是原来存在的问题,和高压条没有关系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关点, :lol

网友:
是背光纸的问题。可以更换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质量问题哦

网友:
换背光板或者屏纸吧,背光板裂缝了也会出现这个

网友:
跟背光有关系可以修好!得换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