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30):
我一个USB鼠标插上后一直向左上角慢慢移动
请问有什么原因??
还希望得到几张常用鼠标的
电路图
?
原因
电路图

网友:
可以使吗?如果可以使用,建议你换鼠标垫

网友:
按键可以用 就是不能移动 只能由它动(慢慢向上移) 用别的鼠标都可以用
主要是鼠标问题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
通常鼠标 键盘之类的坏了就不要修了 浪费时间又修不出高价钱

网友:
USB鼠标插上后一直向左上角慢慢移动,首先将光路部分清洁一下,不行的话说明发射管或接收管老化。新鼠标说明电路有问题,一般换晶振看看,换芯片可能性不大成本太高。

网友:
是不是你用了 PS/2 的鼠标又 接上USB 的 所以才会这样

网友:
补充一下 或者就是你的 烂USB鼠标 便宜的 会出现 所谓的 “鼠标飘移”的现象 自动自己在动的

网友:
是光电的吧!大多是发射管的问题.

网友:
这是板卡问题提问的地方。MS这样的,还是不要在这里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