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的文档有的打不开有的出现乱码

楼主(2008-09-30):
请教高手有没有更好办法修复啊,我是用的EasyRecovery

网友:
恢复的文档打不开和出现乱码

请高手指教我用的是EasyRecovery

网友:
我也是这样,有人解决没 有

网友:
没有解决的方法,修复后不能用很常见。

网友:
我也做过实验 软件只能恢复MP3 照片之类的  真正的文档文件恢复出来都是坏的 没用啊

要是用软件轻易可以恢复  数据恢复公司就没法干了

网友:
有可能恢出来的文件非原来的东西或有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