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600触发5秒后断电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2008-09-30):
昭阳E600触发5秒后断电,电流0.4A,供电 时钟正常.没复位. 在不上CPU的情况下触发有复位也不掉电.IO  电源IC跟南桥都已加焊过.南桥温度正常.

网友:
查下CPU有没有供电 没有就修出CPU核心电压再说 有就查北桥及显卡的工作条件 都正常就做北桥的 BGA

网友:
CPU供电正常0.9V 时钟也有,就是没复位

网友:
这板还没搞定,换过南桥,加焊北桥故障依旧.哪位高手支招.有这板图纸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