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8-09-30):
今天修一台BENQ F71G 5707烧坏一对,将烧坏得2个5707拆掉,开机显示屏亮一下就灭了,想换通用板,但发现高压板供电是32V得,不敢上12V得通用板,请问大家又啥办法

网友:
实在要改的话就32V转12V

网友:
5707烧坏一般还会损坏它的供电管 一个P管 你在仔细检查下

网友:
还有32v的71G呀。。我改了有两个71g的空载测量是19v的。。我用12v的高压板带好像也没出啥问题。32v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我得就是32V我装了个通用板,通电就烧了

网友:
我现在没有5707,请问大家少上一对5705高压板是不是会保护?我拆了一对坏的5707开机亮2秒就黑屏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本身有问题哟,电压高了

网友(2009-12-07):
我也遇到过明基FP92W的显示器,电压也是32V,不能用12V的高压板代换,看来只能连电源板一起换了。有哪位有好的改板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