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超霸电源问题

楼主(2008-09-30):
今天碰到一个多彩超霸的电源,短接绿线不能启动,一插电,电源里就发出吱————的声音,不会停止。本人维修电源是菜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打开用万用表量一通,TL494的12脚有12V的供电,也有5V基准电压输出,LM339供电脚也有5V供电,没发现异常。再短接绿线,电源又能启动了,电源风扇也会转,但就是吱———的声音不会消除,还没有上机试过,估计里面有元件不良,但听声音听不出是哪个元件发出的,希望高手支招。

网友:
查下那2个330UF/250V的电容和后面负载的电解电容有没有失效的

网友:
是不是风扇引起的,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查ATX副电源二次侧电容,遇到过一次。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尖峰吸收电路,本人还没有遇到过,我传张图给你看看,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量量看300V的电压是多少,这样问题一般就是300V电容坏了!

网友:
电容没有问题,听声音好象是TL494附近的元件发出的吱声,我这二天在看电源资料,把原理彻底搞明白再去修,不过电源那些个超大的散热板真是个麻烦,拆个东西要下一大片元件。

网友:
楼主超霸电源上市应该最多没超过3年 ,,应该还有质保 你真不应该拆 不过要是尖叫的话 修好告诉俺声 现在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

网友(2008-10-30):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