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10E的板子,开机报警声像救护声,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8-09-30):
开机后,CPU风扇要转,等过估计3秒左右,就出现像救护车一般的报警声,黑屏,
上诊断卡,不跑码,4位代码都显示的是一根线,像个“-”号,
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会不会是主板上哪颗芯片坏了,
CPU是好的,已在其它正常机子上测试过!

网友:
CPU不工作,先刷BIOS看看

网友:
这块主板的BIOS是焊死的,连替换芯片操作都执行不了。
现在无软驱光驱,也点不亮,连刷BIOS都无法进行,
再看看,不行的话就只有算了,不修了!
感谢LS兄台回复!

网友:
记得遇到过一片主板,把CPU FAN插在非CPU FAN插座上,就会象救护车样报警。
先查查各种跳线、插头的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出现报警声,CPU应该工作了,主板没有什么毛病的,一般是检测不到风扇转速或者温度异常,CMOS设置不对什么的,应该很好处理了!

网友:
写BIOS就行了 用编程器写

网友(2008-12-02):
写BIOS不见得行的,我修过一块815主板,把BIOS芯片拆下来了,还是像救护车一样的报警,太奇怪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块MSI的板,也是这种现像后来仔细一看显卡边上有个电容爆了,换了就没有报警声了.开机一忉正常.

网友:
有些报警声是IO发出的,在CPU没有工作之前!

网友:
是cpu风扇没上好,或是没上硅脂cup过热造成的

网友:
温度报警吧。。。

网友:
10楼的朋友说对了,应该是CPU温度过高,95%的可能性了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的板子,把所有的风扇插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