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45PE电路

楼主(2008-09-30):
想知道这款主板在什么地方有加风扇的电源接头,因为显卡风扇不转了,换了个还是不转,所以想加个CPU风扇来给显卡散热,但是不晓得插什么位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显卡风扇可不可以直接插了主板上,可以的话应该插在什么位置

网友:
在主板上的三针插座旁标有fan字样的是风扇的电源接头,仔细找一般有好几个的。显卡风扇的插头一般比较小和主板的风扇插座不适配。

网友:
给你两种解决办法

1、你测一下显卡风扇接口是否无电压,如果是就在旁边的MOS管上飞个3.3V-5V过来。
2、也可以把显卡风扇接口拆掉,一条接红5V,一条接地线。

网友:
谢谢啦,加了两个CPU风扇来吹显卡,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