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接触不良导致死机,小手术解决大问题。

楼主(2008-10-01):
内存接触不良导致死机,爱动手的可以试一试,会立竿见影的。

新建 文本文档.rar

488 Bytes, 下载次数: 2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没点没经验,这问题相当普遍。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导致死机,橡皮筋解决故障

 朋友的电脑配置为:杂牌i810主板、赛扬800MHz处理器、128MB内存,最近经常出现间断死机的现象。

  先查看BIOS设置,一切正常。重装显卡驱动和DX9.0都没用。怀疑是硬件接触不良的问题,打开机箱,检查主板,发现内存插槽两边的塑料卡扣有些松动。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内存条接触不良呢?

  灵机一动,找来一根橡皮筋套在内存插槽上,把两边的塑料卡扣往中间拉紧,开机,还是死机。又找来一根橡皮筋套在内存插槽上,开机正常了,没再出现死机现象。

赚偶钱啊你~

网友:
哈哈,还好我不载,要不然白浪费经验值.不过,对初哥来说倒值得学习

网友:
不可靠。。。。。。。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