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芯片的吹焊温度控制

楼主(2008-10-01):
手头一台机器,怀疑是ADP3205坏,就用新的去代换,发现换上后还是没有正常的基准电压输出,先后更换几块,还是一样,差外围电路,均为正常,电压输入也正常,就是没有基准电压输出。请问该芯片在用风枪吹焊时,是否要保证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ADP3205坏,你看看ADP3205的主供电,辅助供电,和A-ON,B-ON信号过来了没有?

网友:
A-ON,B-ON信号,是那个信号?具体链接那个脚?

网友:
ADP3205是什么IC啊,是不是CPU的核心供电IC啊?

网友:
如果工作条件都对的话就查一下输出端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有X31的点位图和3205的PDF,查过了,输出端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