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闷,进来帮忙

楼主(2008-10-01):
刚接手个技嘉845主板,试机时,还能点亮,工作不到2分钟就自动断电,一看是CPU温度高。保护断电,换一风扇。好了,但在也点不亮,各电压都检查了正常。现在出现代码FF。是主板问题。但过一会有正常。不出FF了。有什么发请讲??
cpu
点不亮

网友:
CPU座问题大些,可能虚焊,我修好过

网友:
CPU座虚焊.用锡炉烤一下

网友:
是吗,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
谢谢两位兄台,问题已解决。就是着毛病,还是兄台技术高
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