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266 CPU不过

楼主(2008-10-01):
华硕P4B266 主板上管第二脚12V下管第三脚12V其它脚都没有电压是不是电源IC有问题了?
华硕

网友:
你说的太过于笼统 。。没弄明白。。撒叫第二 第三脚?? MOS管只分 G D S ...一般主板上供电N沟道的都是 左G中D右S...

网友:
上管的D脚12V,下管的S脚12V

网友:
以上问题已解决,但还是不过U,又有新问题,ICSUA730864 0227 950209CF发烫,可能是它有问题了吧,我手头有950213AF,952018AF,950223BF请问那个可以代用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