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MYSON系列MCU怎样读出!

楼主(2008-10-01):
现在好多LCD都用MYSON系列的MCU------MTV312、MTV512,不知这类MCU能否用我们的通用编程器读出程序来,如能该怎样操作,请会用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在什么品牌的LCD里发现这种MCU。
你是用什么通用的编程器?

网友:
我用西尔特3000U可以.

网友:
这种芯片没有读出过 不过好像是有的芯片厂家做好就做了手脚防读写读不出来

网友:
这个目前只有用专业编程器读取程序了,例如西尔特,威龙,河洛等,Myson的芯片很少加密,所以,读取的程序基本都可以用,同样,使用量极大的Mstar芯片,程序大部分都是加密的,很多读取出来的,都是不能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