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CRT,不开机,开机就听到吸合器,塔塔的声音

楼主(2008-10-01):
一台17CRT,不开机,开机就听到吸合器,塔塔的声音。。我把行管断开,,来检查也是一样,,行管也是好的,我有3台机这样了,,但都没有修好,。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电路保护了。建议给专业的维修人员。

网友:
显示器可不是这么好修的啊。
送到专修显示器的哪里吧。

网友:
查二次电源电路!

网友:
对这种电源保护性故障的维修思路为.依次断开电源次级各组负载.断开那组不再保护就检修对应的负载电路.

网友:
大哥们,,,帮忙啊。。版主帮我啊,,,谢谢了。。

大哥们,,,帮忙啊。。版主帮我啊,,,谢谢了。。,,,我是新手。。说具体点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但一阵嗒嗒声后会正常,有几台这样的,是高手就出来指点下

网友:
这是常见的故障呀。
BZ 把思路说的好清楚拉。你可以自己研究研究的

网友:
继电器吸合释放连续咔咔声的检修思路

这种声音表明电源启动时保护,一般原因为负载过流、短路或CPU故障(较少见),还有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稳压环路故障也会造成此现象。排查顺序为先查负载整流二极管是否短路,再行管、二次电源管是否击穿,再不行查各路输出对地阻值,阻值小的先断开,注意主供电一路不能直接断开,要加假负载。如果不是负载的问题,可试换电源IC如3842、DP104、TEP1504等,最后查稳压环路。查CPU按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去查,但坏的机率很小。

网友:
显示器 不是你这样就修的好的   要是那么简单  我们还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