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主板跑FF

楼主(2008-10-01):
能加电,测复位电压0.6伏,按重启复位电压无变化,不知如何下手.还有就是3.3伏供电对地电阻10欧正常吗?谢谢大虾了先

网友:
RST不正常~
3.3基本都短了,测下桥是否挂了?

网友:
你可以試下橋...往下按,,,,看有沒有反應

网友:
相当不好说,测CPU供电,测时钟,是否正常,再查复位

网友:
SB挂了希望比较大呀

网友:
IO也要列入考虑的范围。

网友:
测网卡芯片或南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摸摸 看桥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