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电池在电量还有80%多时,屏幕就开始不停闪,过一会就黑屏,但主机还在运行

楼主(2008-10-01):
(无正文)

网友:
识别电路有问题吧
电池内阻大也会这样

网友:
谢谢,识别电路应该没问题,因为我用的是原装电池,我查一下电池电阻。

网友:
在电源管理里面把关闭显示器选项关掉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 :) :)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2008-12-31):
电池电压不够拉!!1

网友:
背光灯或者背光驱动器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电压不足把?!

网友:
还是查查电池吧, 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