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跑D19B

楼主(2008-10-01):
一联想启天M2700主板945GZT-LM,内置显卡,码跑D19B,量内存1.8和0.9电压正常CPU供电正常,高手说说我该从那下手.谢谢.

网友:
用洗刷大法修一片

网友:
谢谢,是08年的机了,板子很干净.高手请指点一二.

网友:
同志们都是在国庆节去快乐了吧,没人回我,哎!等明天了.

网友:
D19B 4位的卡吗?
有报警声呼?

网友:
谢谢,是4位卡,一上电就开机,板上同时吱一声,按开关可关机,按复位RST灯只闪一下,常按复位RST灯也是只闪一下,同时还是吱一声,小弟们帮帮大哥(我岁数比你们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D1就是内存或者CPU有问题,跑一下电路看哪个地方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测下给北桥供电及南北桥通讯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我换了一联想的COMS块(主板有点不同)出现了码跑C0,我想是不是BIOS坏了但我刷不了,没工具,大家想想是不是?

网友:
C0是CPU没有工作,很可能CPU座子虚焊。

网友(2008-11-06):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608029

网友:
百分之90是U坐虚了
别折腾了,
BGA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