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要加热MAX1632才能开机

楼主(2008-10-01):
修到一台清华同方机子。电源管理是用MAX1632的。刚开始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以为1632坏了。换了一个能开机了。以为好了。装好后试机都很正常。可是到第二天又开不了了。哪风枪对着1632这里吹一下又可以开机了。但冷掉后又开不了了。折腾了好多次都一样。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同行们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把旁边的电容也换了
二个二个的换

网友:
可能是3.五伏的自升压电容不良.换了试试

网友:
电容坏的概率比较大,代换试试

网友:
补焊周围的原件,我遇过此类故障

补焊周围的原件,我遇过此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