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一故障

楼主(2008-10-01):
请教针式打印机进后就一直把纸走完了,从后面出去了,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如怀疑传感器就修呀。
将几个纸检测器都检查下。

网友:
机子是啥型号的?
和传感器有关系。
一般先清理一下传感器,再试试看。

网友:
清下零看下,呵呵不行的再清洁传感器看看,这个问题简单

网友:
进纸传感器不良,检查焊点是否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