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K8N4-E主板内存供电不足!

楼主(2008-10-01):
一雷击主板,网卡芯片损坏,我将它吹下,插上测试卡代码跑C1停止,无法过内存,后测试内存7脚供电只有1.3V,时钟芯片烫手,请问版主指导指导,问题在何处应该怎么去查!

网友:
烫手的是内存时钟芯片

网友:
怎么內存的電壓沒說...怎么幫你

网友:
内存供电是几伏,查查是不是曹边上的MOS管坏了

网友:
换个I/O来看看:一代内存:电压:2。5 V   上接电压1。3 V   系统总线:3 V

网友:
内存供电明显偏低,但是修NF4的板子某个供电点电压低或者没有电压,不要孤立的来修
想你这例没有内存供电的,也顺带检查一下VCORE 1.5V  1.2V供电正常不?
因为AMD K8的板各供电点之间存在时序关系

网友:
内存电压2.5v~3.3 是正常的!~上接电压1。3 V   系统总线:3.3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