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宇(韩国)17’CRT黑屏

楼主(2008-10-01):
我这台显示器一直都很好,上次我用休眠模式BT下载电影一个晚上之后现在时不时黑屏,用手拍几下又好了,是哪里出了问题了高手帮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拍两下就正常了.一般情况下就是电路板虚焊了.关键是你自已要判断故障的大致部位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是一个菜鸟显示我没拆过,所以具体什么地方我也搞不懂,就算拆开也不知道看哪里

网友(2009-03-22):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这款机子,大多是二次电源的问题,IRF640和电感,二极管虚焊了。

网友:
自己拆开显示器后看电路板子上哪地方焊锡出现裂痕就焊哪个地方 ,,多找找

网友:
注意么焊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