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TravelMate 3250 BIOS。感谢!

楼主(2008-10-01):
开机一长两短,屏幕无显示。检查电源、时钟正常,怀疑BIOS被破坏。
一长两短
mate

网友:
显卡电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查显卡供电电

网友:
感谢回复。
供电查过了,1.0V核心,1.8V,0.9V显存,3.3V PCI供电正常,27MHz和33MHz时钟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