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V7 随机死机

楼主(2008-10-01):
各位高手,小弟的电脑最近经常不定期死机,表现为画面卡住,定格,只能强行关机,等个十来分钟半个小时后方可开机,进入系统后,玩实况什么的差不多2盘左右又会出现此症状。玩3D游戏时很快就会卡住死机,开其他应用程序也会死机但能稍微撑的久点。
前天打开机箱查看发现北桥风扇不转了,因此怀疑是北桥过热导致的死机,买了个超频三花无缺北桥风扇安上,现在开一般应用程序貌似没啥问题,可是玩实况什么的还是会挂。。。
很是郁闷,望请各位高手给予小弟一些指点!!!
现在自己猜测可能是当初北桥风扇挂了导致北桥过热从而虚焊??
若是虚焊应该如何修复,在主板背面焊一下??
先谢谢各位了~~
补充一下,原来以为是硬盘问题,故用测试软件测试过坏道了没有问题,而且内存也测试过了,金手指也擦过了。
[
]
电脑
硬盘
应用程序
画面卡住

网友:
散热状况好不好???!!!先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原来也是认为是散热问题,现在里面都清理过了,温度的话测了一下,实况玩好主板大概是68度左右,不过以前温度过热的话都是自动重启,这次只是画面卡住。

网友:
照你说的像是过热的原因吧把北桥烤虚了
不过也应该先排除显卡这类的东西先下不行的话,再加焊下北桥

网友:
你这个现象可能是北桥虚焊,还有就是CPU针脚接触不良。

网友:
嗯,我也认为可能是北桥的问题,毕竟风扇停转过,CPU的话从没有动过因此针脚应该不太会有问题!!

网友A:
换块 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