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丝电压不正常黑屏

楼主(2008-10-01):
昨天接的一个飞利普15B显示器,客户说用的时候黑屏拍一就就好,拿来时可以开机,以为是虚焊,打开把行部分以及视放部分都补了一下,装上去不亮了,上电绿灯亮,有高压,尾板上G1 G2 三枪电压都正常,就是灯丝电压没有,查了到灯丝的电阻等元件,都没发现问题,跑线路发现是有一个开关管控制的型号是BD333 是一个三级管,把这个管子拿下来测试是正常的,开机状态下测电压,B E C 脚都是直流6V ,后在又补焊一遍,灯丝电压用万用表测交流有三V电压 但反向测没有电压,跑线发现BD333的供电是有变压器5脚过来的,BD333中间脚向灯丝供电 第三脚是连在行场扫描块 ,跑这条线有几个分支但都进了行场扫描块 .解决不了哦,各位DX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对照各点的电压测试就能行了···

网友:
这样 的老机器哪里去找哦

网友:
如果只是灯丝电压没有.并且受控不正常.其它电压正常的话.稳压前的电压不高的话.可以不要稳压管.直接把电压引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发现这个显示器是二次电源是降压式的,二次电源时有时无,今天拿到别的师傅修了一下,他也是补了一下焊,就亮了。工作了几个小时都正常,但下午在开机又不亮了,而且是要把电源线拔下来等几分钟这样再插上去显示器绿灯才亮,一插VGA头上去绿灯就灭了,CPU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虚焊,我觉得就是它,
有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到底是那里虚焊了,我昨天就修到一台这样子的,一会能开面一会开不了,有时候开起了它也会自己关掉,我先把电源的小电容给换了还是不对,最好在插电源线的时候扭了一下板子就亮了一下,我马上把电源的补焊一到OK收钱了。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