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MS-6580>CPU供电低

楼主(2008-10-01):
V星845PE主板,不跑码,电源管理芯片是L6709,此板有6个MOS管,原来穿了3个,换上后还是不跑码.用刚从论坛发回来的假负载测试,发现CPU核心电压只有1.2V,请教是哪的问题....................?L6709坏了吗......?

网友:
将VID信号电压值发上来,看看是否是对应的1.2V输出

LZ
不跑代码为什么就直接去换MOS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是3个MOS管穿了.

网友(2008-11-02):
穿了三个?
有点多哦...
三个是不是同一组的?

网友:
测量一下VID信号

网友:
你是不是 单电源芯片多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