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T41跑38的经修经验

楼主(2008-10-01):
一客户送来一片T41的主板,客户说是进水损坏的,可以加电,并且CPU也正常工作接上DEBUG卡。跑38(典型的内存不过),查内存供电部分,均正常,可以跑到38也说明了SM_BUS总线也正常了,说明故障出在地址总线或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是不能用万用表打阻测量的,因为其接有上拉电阻,把一个个上拉电阻断开有点麻烦,唯一的办法是用示波器测,但要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有信号,必须在SM_BUS总线上接有SPD。但是内存会把线路遮住,探针放不进去,怎么办,其实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共用的,只是两个内存槽的片选信号不同,那就没问题了,把内存插到背面去,把探针放到要测的线路上,开机,看示波器有没有信号,如此一次,把信号都测过了,最后发现A10没信号,把上拉电阻拿下,打阻,确实是断路了,找出点位图,跑线路,发现线路是正常的,补焊北桥,依家是断路,可以确定是北桥故障了,把北桥也拿下,用万用表测对应的焊点,北桥确实是坏了,找了个好的北桥,换上,开机加电,屏上显示出熟悉的IBM LOGO。接着煲机12小时。没有出问题,把机子归还客户。

网友:
接有上拉电阻就不能通过打值来确定障?台机我一直是这样弄的.

网友:
用万用表一样修的,有上拉电阻的话,打阻值开路的相差9欧左右,短路就不用说啦。

网友:
接有上拉电阻不是不可以量,是量起来麻烦

网友:
不过感觉也不大对,还是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稳压电源,用电流法也比较好查开路

网友:
用指针表就可以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