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小弟

楼主(2008-10-01):
华硕P4800 主板..没时钟没复位没颗星电压..三端稳压器很热...型号ABE 351 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
表述能否再清楚一些?

网友:
没时钟..没复位..没颗心电压...1117三端稳压器发热...

网友:
其他的电压都正常么
你说1117发烫???如果是 可以代换

网友:
先查供电上下管有没有击穿,不行换电源IC.   351是N沟道MOS管.

网友:
楼主先换掉发烫的管子,但先不要加电以免造成故障的扩大,先查查各路输出的对地阻止,正常了在查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