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1G液晶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8-10-01):
电脑主机开机后,打盯电脑液晶屏电源开关,屏幕亮一下马上就黑屏,并且连电源指示灯都灭掉,而后又后自动亮起来,就这样亮灭反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是不是电源负载有短路,打开量量.

网友:
先按照明基通病检查高压板.如没有问题的话.更换所有按键试一下,.

网友:
明基通病,检查高压板,c5707,11926有没有击穿。

网友:
如果高压板那样没有问题应是程序的。之前我也修过明基这种问题的。

网友:
AOC通病,更换电源板后级的1000uF 25V电容即可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供电滤波的问题,电容应该不行了

网友:
请教关于优派17纯平行幅不可调问题

今天我修一台优派G71f+的机子,现象是行幅大不可调,调整管集电级电压为0V,查过阻尼管和逆程电容都没问题,断开调整管电压还是为0V.大家遇到过 这样的 问题了没?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查查吧

网友:
换按键试一下吧,我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09-04-13):
这个是电源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