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10-01):
什么情况下会导致机器有时刚过自检就重启,或者出现xp界面就断电。用的ecs845的主板,同方的品牌机,赛扬266,256M内存

网友:
CPU过热、电源工率不足,都会有这种情况,具体的还是要检测过才清楚。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不稳了换个电源试

网友:
电源的问题比较大。换一下试试

网友:
有点过热的感觉,换个散热器试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的

网友:
1.电源供电不足
2.内存不良或不兼容
3.cpu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