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171S绿灯亮,没有显示。

楼主(2008-10-01):
AOC171S绿灯亮,没有显示。检查了高压板,发现没有控制电压。就是说没有随着开关变化的3.3V或5V的电压,在控制板上也没有找到,请高手指点。
求助

网友:
绿灯亮,能不能开关机,

网友:
控制电压有时是测不到的。你可以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