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T10插上CPU就短路

楼主(2008-10-01):
清华同方超锐T10插上CPU就短路,不插CPU可以通电,换其它CPU也一样,按下开关键灯闪一下就保护了,开不了机

网友:
查查有关CPU的供电电路.

网友:
有可能CPU座的问题?你换个座试试.

网友:
对,可能cpu坐在作怪,加悍一下,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