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71G,电源坏,在线等

楼主(2008-10-01):
清华同方,771G,电源坏,用的是str ,g8644d,5脚的电源块,没有思路了。再线等,。谢谢

网友A:
这个电源部分没有几个件,就是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检查.也用不了多少时间.怎么回没思路了呢.修电源时不要只考虑电源部分本身.还要考虑负载.负载短路也会引起电源部分不工作.

网友:
是啊,版主,就是那个电源模块,str8644,不知道是不是好的,负载没有短路

网友:
像这样的事情,在换一个电源块试试。

网友: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你先要搞清楚是电源坏,还是负载短路。
电源坏的坏,想这样的IC 五个脚,基本上都是一个300V 一个接地。一个接12V 左右的电源,还有两个好像是比较麻烦的。测试300V 12V。正常就找那两个脚的元件,就像长风说 全部找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部分没有几个件,就是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检查.也用不了多少时间.怎么回没思路了呢.修电源时不要只考虑电源部分本身.还要考虑负载.负载短路也会引起电源部分不工作.

网友:
代换电源块试试呀。电源部分的器件不多呀

网友:
                                        同意版主说的  不行 你换一张模块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