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1):
LQ 670K+打印机不出针,应怎样检测?我怀疑打印坏了,但不知道怎样检测打印头的好坏?各位支持下哈,谢了.
打印机

网友:
头一般只坏几根针,不会全部坏,你说的不清,开机头有动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动作,且能正常打印(打印自检字车可以左右动),打印纸上没字,取下色带打印,看不见纸上的打印痕迹

网友:
拆了打印头····测量看下绕组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绕组阻值在45左右,有两组为无穷大,应该是坏的哈,如果这个组坏为什么其它都不出针呢?在线等啊!!

网友:
这个只是字车在工作。打印头并没有出针。检查软排线。打印头档位调的太远,纸上也无打印痕迹。
[
]

网友:
纸张间距调整在正确位置,用测针软件测24针,听声音就知道针有没有打出

网友:
把打印头拿下了,打印。看或手指摸,看有没有出针。排线主供电,有没有电压。打印头热敏电阻有无损坏。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很多都是主板的驱动管出现故障引起的打印头线圈烧坏,要先检查驱动管,否则你好的打印头安装上去也要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