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显示器 3842

楼主(2008-10-01):
接手一台EMC显示器 无电源 查 KA3842 3脚2.6V 7脚 20V 8脚 20V 请高手帮判断下故障 因本地买不到显示器配件 所以需确定故障去邮购配件 非常感谢!
显示器

网友:
8脚20V ,3842坏了,

网友:
7脚 16伏,8脚5伏,电源块坏了,换新的好的.

网友:
7,8脚短路 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下7,8角是不是短路了,是的直接换了

网友:
8脚电源你测是20V~ 你得分清.什么是热地.什么是冷地~
别把自己给误导了~
用万用表一头接大滤波电容~300V
一头接这个8脚.能看到正确的电压~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大大们 正在寻找配件中。。。。。。。。。

网友:
感觉你测的方法不对,或者是你把地线(表的黑线)接错位置了。

网友:
3脚2.6V,超过1V就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3842坏了,8脚电压为5伏

网友:
应该是3842内部击穿了吧,7脚16v,8脚5v基准电压,两个脚都是20v,就肯定是有问题的,先换掉吧,再看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最后上电试机,不然可能再次挂掉。

网友:
也是啊,测量时分清冷地和热地!

网友:
你测的时候表笔肯定是接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