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A10 通病问题 "慢"

楼主(2008-10-01):
前两天  接了个 A10  说  是  装杀毒软件 或运行大程序 时  CPU 使用100%  超慢 ......
               首先怀疑 硬盘   检测后 格式化 做系统    只要不装杀毒的 就没事........
                    后来 怀疑北桥 做了还是不行........干脆 换了快主板
                      现在主板  CPU  内存  硬盘.   全换过了..... 问题还是和以前 一样...
                         搞了3天  搞的一点 头绪都没....
                               我以前遇见过 一个A10 和这个问题差不多 ...  只要不上网  不慢  一上网  就慢....也是CPU100%  网卡  IO   南桥 都换过   也不行 .... 没有搞定.....
                             现在 问题还是  只要 装杀毒的  和运行 捎大点 游戏    就 卡的要命!~~~
     我用 新主板    自己的CPU  新内存  新硬盘  做的系统都不行.... 不知道那出问题了.....
                               求大虾   给点思路!~~~~~~

网友:
大哥我真是F了你,不装杀毒软件正常。还找什么桥动主板啊,,估计是中了特别强悍病毒,我修N台a10没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是找找软件原因吧,

网友:
大哥   看清楚 了在  回答 .....  硬盘 内存  主板 一起换的!~~~~~
                         清楚了.....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那机器碰到问题最多 的就是CPU散热风扇坏                                  不会吧  呵呵

网友:
这问题。。。。。。装个WIN 2000试试吧!!!!!!

网友:
我A10的也是一样,不过我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只要CPU温度超过60度,所有程序都会占用CPU100%,就算立即重启也不行,一定要关机,然后重启才可以,估计是主板某个地方有问题。另外,在用电池跑SUPER PI肯定能会把电池耗光,2.2跑全速,前面8圈正常,后面温度上了60度后,卡得要命,结果用了12分钟左右,电池还耗光;关机摸导热管,热得要命,自动关机前温度显示78度。

建议楼主在运行程序时,打开温度检测软件来监控CPU温度,看看是否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有高手能解释下吗?看到楼主全套都换了都没有解决,我只试过换U,和换硬盘。并在WIN PE下跑过SUPER PI也是一样,很无语了。

网友:
楼主如果你找到原因,请共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购买此机花了我1100块大洋,很是郁闷啊,只能慢跑1.2G,幸亏是512内存,唉~~

网友:
上网查过相关资料,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拿去客服做什么硬件重组的,晕倒。估计是风扇监控那个模块限制了性能,那个风扇据说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功能屏蔽呢?

网友:
估计是CPU的散热问题,测下CPU温度吧

网友:
你的问题明显的是CPU散热不良导致的,换个风扇,把导热管清洁一下,在在CPU上加点道热硅脂

网友:
搞过多台,换风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