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0-01):
现手上有一台MP3,出现的问题是:放歌的时候人声特别小,音乐声行大。MP3复位过没有用,耳机也是好的
问题

网友:
声场效果没调好 重新都复位下

网友:
可能是耳机的插孔没有焊好

网友:
耳机孔的接地角虚焊,靠最外面的角,如果带收音机,还要看那个角链接的600欧的电感有没有虚焊或者坏,要换,不可以短路,不然收音没有信号
[
]

网友:
不你的机器是什么方案的啊?有没有插过音箱听啊,有可能主控芯片烧了/

网友:
我的sony s703f 同样问题,耳机接口接触不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