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经历:联想LXM-W19AL液晶换灯管的深刻教训。。。。。

楼主(2008-10-01):
一台联想LXM-W19AL液晶显示器,现象为屏幕发红,且过几秒就黑掉,判断为灯管问题。
于是更换灯管,一直小心翼翼的,生怕把灯管弄断,费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换完了,没有断掉,于是再小心的装上屏,显示一切正常,只是右边中间有一个绿豆大的黑点和一小条黑线,
于是再拆机,发现液晶板上有点脏的东西,于是找东西吹下。正要装屏时,突然来了个电话,于是接了电话,说完后,再装屏的时候,只顾着别把屏打碎了,结果一不小心,竟然把屏线弄断了几根, 看来是无法接上了,我真是后悔呀,能显示就行了呗,还那么认真干嘛?再就是拆、装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最好不要有外来的打扰,以免分心,弄坏东西。
希望大家千万要吸取我的教训,装屏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 :'( :'( :'( :'( :'( :'( :'( :'( :'( :'(

网友:
首先表示同情,大家都有过第一次,熟能生巧,细心操作,另外操作台要弄整洁,必要得小工具准备好。

网友:
这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有时它会打破一个人的自信心,液晶屏本身就是一件脆弱的东西
我们只能做到减少损坏,很少能完全避免损坏

网友:
下次再遇到灯管坏的显示器再也不招惹它了,真是麻烦。
还不知道怎么和机主说呢?
大家快帮我出出招吧,要不,真的很麻烦了。。。。。

网友:
屏换灯管的方法次序对了。就不容易出现问题了。

网友:
还原到原来的问题,就是一开机就黑屏。告诉用户这个屏是特殊的,搞不到配件了,要修的话换整个屏,看这样能不能交个差

网友:
换屏真的这么麻烦吗?

网友:
你的手劲太大了.没有那么难吧?
是不是有镙丝没有拆?

网友:
换灯管的时候需要很小心的。稍不注意把连屏线搞断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的这次教训告诉我们在维修时别忘先关手机

网友:
建议大家业务多的用个蓝牙,不然一会一接电话,心里真的很烦躁,特别修东西着急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我用了蓝牙现在可舒服了,自动接听,一边接一边不耽误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