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变化引起的行场幅变化问题

楼主(2008-10-01):
一17纯平显示器,显示画面变化时行场幅会跟着变化要怎么修?我把二次电源开关管换过了,还是没用,板子上没有虚焊的地方,高压包引脚全补焊了还是一样.是高压包的问题吗?

网友:
看看高压供电电路,可能是那部分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样太笼统了,还能更详细一点吗?

网友:
呼吸效应,应该能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次电源是不是上下波动.主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是不是稳定不变.检查电源是维修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