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短路 能修好不 请高手帮忙 谢谢

楼主(2008-10-01):
我新来的,请大家帮忙
我的电脑启动不起来了 检查后判断是主板故障 主板短路了
接上电源后cpu风扇就转 然后没其它反映 也没报警声 好像是主板短路了 主板是asus a7v600x 很老的主板了 不知还能不能修好 请高手帮忙!谢谢!
华硕

网友:
对啊,就看你的水平和工具了

网友:
在老的板子不也一样的修,看你有没有那个水平了!以我看!先让主板洗个澡!烘一下!
在来检测!这样减少很多麻烦!在测一下12V,5V,3。3V是否短路!

网友:
楼主如何看出主板有短路啊`?就因为开机自动上电~?
你的主板并没有保护所以不一定是短路了~

网友:
直接换个好的电源。这种情况一般ATX电源挂的居多。换了就OK

网友:
估计不会向楼上说的那样简单·

网友:
5 楼说的对

网友:
简单的来,我就遇到过不在少数的这种情况,LZ可以试下就知道,个人觉得至少一半可能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