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MAG 570FD主电源限流电阻阻值

楼主(2008-10-01):
一台美格MAG 570FD,开机不显示。查到190V的限流电阻开路,虽然后来找了个2.2欧的换上好了,但这个电阻从来没有见过,这5色环应该怎样算呢?

网友:
这个色环有问题,不过阻值应该是2.2欧,红色 红色 金色。

网友:
色环估计没问题    因为好多限流电阻都这么标  我也搞不懂  只能依电阻所在电路来看

网友:
五色環電阻(精密電阻)

网友:
色环电阻为2.2欧,第一环为红色即代表2,第二环为红色也为2,第三环为银色代表为负欧姆即零点欧姆,金色代表为点欧姆.

网友:
第四环代表误差,银色为百分之五.

网友:
第五环才是误差!!!!!!!!!!!!!!!!!!!
误差为负十倍!!!!!!!!!!!
五环电阻的算法是1、2、3分别表示有效数,第4为倍乘色环,第5为允许偏差

网友:
这个是2.2欧的电阻,其实5色环的也好认啊,???

网友:
0.22欧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