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断开电感 CPU核心供电测试点短路

楼主(2008-10-01):
(无正文)

网友:
北桥挂了

网友:
你怎么判断出是北桥挂了!谢谢发表一下!

网友:
很简单~电感断了就把VCORE分为俩部份了~如果断开电感前路短说明~上下管啊~电源IC~电容那块有短了~
而电感断开后~后面短路~后面下去只有CPU座和北桥了~那就一定是北桥内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