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看IO

楼主(2008-10-01):
IO具体在主板上的什么地方啊,怎么判断哪个元件是IO,IO有什么特点?

网友:
并没有固定的位置,但一般在接口的一边,像华邦的winbond 83627f等等,最好你买本书自己看看,现在这样关于主板方面的有这么四五本

网友:
IO是一个有128脚的方形芯片,一般有 winbond 、ITE==厂家!

网友:
哎IO都不知道是哪个!记得别把IO看成网卡了!我那个徒弟有一次,我叫他换IO他把网卡换了!笑得我一天吃不了饭,上面说得对!这里是解决问题的地方!你还是搞本书看看吧!

网友:
高手不要笑,我真的不懂,我真的想学多门技术,还请高手指点怎样入门

网友:
说得好。找本书看看。大多数主板在内存槽附近,还有就是PCI槽附近。厂家有ITE,WINBOND。

网友:
呵呵  这个你还是先找个师傅学学吧,看的多了自然就晓得了

网友:
厂家只有ITE,WINBOND这两家吗?像SIS有没有生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