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LG L1530s不间断黑屏 抓狂啊

楼主(2008-10-01):
一台LG L1530s有时开机几个小时都没问题,有时用一两个小时就会黑屏,黑屏的时候,连电源灯都没有,但马上又会正常,等下又继续黑屏,这个是一体板,高压部分用通用板替换还是一样,而且裸机试怎么试都没问题,一上盖就用不了一两个小时。然后用吹风机对着电源板加热,没一会就黑了,停止吹就马上正常。我在网上搜索很多这样的情况,貌似是这个型号的通病哟,有谁能告知如何解决这个抓狂的问题啊?

~确定屏和灯管没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源供电电路有问题,看看供电开关管或者PWM控制芯片是不是正常

网友:
电源看一下有没输出.这机子我修过这样的问题是驱动板挂了

网友:
应该跟驱动板没问题吧 我对着电源板加热 很快就黑屏

网友:
个人觉得是灯管的问题,换个灯管试一下。

网友:
会黑问题只是大部份发生在电源和高压板上而已,MCU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包括开关漏电.

网友:
可以把电源部分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LG L1710S ,不会是通病吧,我感觉是驱动板问题啊,一开始,亮灭,不断循环,我也认为是高压电源一体版的事,可测量没有发现坏的地方,也没有虚焊啊,我测试灯管,以及点评都是好的,然后我单独加了一个4灯高压板,故障依旧,后来我发现,不接VGA线,出现菜单,也不亮灭,只有接上VGA后故障才出现,后来我给图像芯片加焊,裸机点正常,可一装上整机,接上线,故障出现,不接VGA线,出现菜单,烤机半天都这样,我想应该是驱动板的事啊,请高手说说,不过驱动板供电都正常,不会是芯片挂掉吧

网友:
加个散热片就没事了吗

网友:
最后不修了 把一体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