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触发就灭---求助思路

楼主(2008-10-01):
故障:GA-8i845GV触发就灭,不像是短路
处理步骤:目检时发现内存供电二极管被烧,换掉,故障依旧,板查无短路,能强行通电复位亮灯,板无电压!!!
               发现IO发烫,换掉不烫了但故障还是一样!!!
               开机ATX电源14脚电压有跳变,点触发排针14脚电压跳为低电平后马上跳回5V高电平,主板灭掉
问题: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查下去了!!!请问一下这样有什么思路...谢谢!

网友:
还是有短路现象!你在仔细查查!烧了那么多元器件!先查一下南北桥是否有短路现象!
CPU烫手吗?CPU有一个针角是恒温控制!检测到温度一高!也会一触发就熄灭!

网友:
是电源保护了说明主板上有严重短路了~

网友:
你把内存供电的管子给换了,有可能是这的问题。技嘉的主板一般给内存供电的二极管烧坏之后,内存供电的管子也容易坏,或者性能不良。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12V 短路吧,仔细查查应该能搞定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可是我是强行短接ATX电源14脚主板能亮,复位灯亮着,全板无电压,这样应该板没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两块跟你一样的现像  触发一下就停了

网友(2009-01-11):
如果能强行通电,那你强行能电的时候,测一下主板各供电电路的电压是否正常,通常情况下给北桥供电的1.5V管子坏掉会这样

网友:
给CPU供电的12V有短路吧,去掉那个插头,看看能不能起呢?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应该还是短路的。认真再检查一遍吧

网友:
应该是3.3V短路造成的烧IO吧,看看南桥坏没

网友:
应该仔细查一下南桥看有没有坏,因为我也见过那样的问题是南桥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CPU电压 如果没有的话也会引走掉电

网友:
电源IC问题5090MTC

网友:
1在没有通电情况下,先查主板有没有短路,
2通电后,在查几个重要的待机电压 IO那边是重点。因为你已经换过,有时间的话,跑电路。肯定有短路,要不然不会IO无故发热
3检测循序不要乱,也不要急,看到坏了,先不要换(除非你有100%的把握)
一般都是确定坏了换,换了在查,查了(一般是查短路)在通电,通电了在测待机电压,一切正常了,在触发。触发前面的工作做的好了。后面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要不然问题越堆越多,会越来越没头绪。

网友:
技嘉主板的I/O芯片为技嘉专用芯片 如IT8712-A 后缀中有-GXS为技嘉专用I/O 不可代用其他IT8712

网友(2010-01-02):
此板本人也修过,不插P4小插头也是一样的。I/O换了也是一样,南桥都换了,现象还是一样的的。

网友:
这个主板不上假负载就会断电,还有就是内存槽上的3055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强加电测一下这个管子的三个脚了电压看看正常不

网友:
跟3055没关系啊,我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6520换了就好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查一下供电接口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刚好看到此帖。现在手头也有一块同型号和牌子的。
我这个是没有触发。
同样换了IO。拆了网卡芯片。还是一样。就是不通电。
PCI14脚电压很低,只有零点几伏。
其它的像开头5V,USB也是5V。
新手,实在是没有头绪了。不知道搞哪里好了。请大家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