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度调大后会黑屏

楼主(2008-10-01):
一台22寸显示器,亮度只能开在最暗,亮度,对比度都调到0了,虽然是最暗,但显示器屏幕还能看得清,只是比较暗。现在是不能调亮度,一但调亮后,屏幕马上就突然放大,然后暗屏,但状态灯显示绿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们给予诊断一下。

网友:
查亮度反馈控制(ABL),应该是起保护没高压...显象管有老化的可能..

网友:
这种情况会不会某个元件不稳定的问题呢,我看了一下,当屏幕黑屏的时候后面的灯丝还是亮着的。

网友:
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有关ABL的介绍,说是一个电阻容易烧,在高压包附件,但是我不知道ABL在哪个位置,谁能告诉我吗?

网友:
~~

现查与亮度 有关的 几个电路 ABL  G2 等等~~~

你现在 怀疑 ABL中的 那个电阻坏了 ~但是找不到ABL电路在哪里 对吧!
  你看围板的 插线处  一般有标~~~如果没有标  一般来说 ABL是 FBT的6-8脚 具体 还要 跟线~~~
     如果上述 全部操作 过 还是没有反应的话  建议更换FBT

网友:
找到了,排线上第3角串着的一个电阻,标是10K的电阻,刚才把这个电阻断开,开机还是会黑屏,只要屏幕不是很亮就不会黑,如果是白底的屏幕就会黑,因为白底比较亮,也就是说屏幕还是不能显示太亮的东东,否则就会黑屏。难道真的是高压包有问题了吗?

网友:
查一下ABL相关电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1250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由于本人只懂得一点点,这个是我原先发的求助贴,里面的9楼有这个显示器的电路图纸,哪位高手帮我看看,重点ABL电路所要查的地方和元件。谢谢

网友:
没错,就是ABL的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隐蔽,从回扫变压器出来的第6角,串了一个电阻,从电阻到下一个电容的中途线路板铜皮线氧化断路了,铜皮上面的漆稍微变了色才看出来的,而且是隐蔽在一个陶瓷电容下,由于陶瓷电容的角比较长,所以给放平了,下面用胶水给粘住,估计是长时间胶水导致线路板上的铜皮线氧化断路的。最于搞定了,真是太高兴了,非常感谢各位兄弟的帮助,给了我一个思路,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