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飞利浦107S76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10-01):
屏幕两边垂直为S扭曲 调行副 S行变化,还伴有抖动 请高手指点,或者能奉献份
谢谢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这个链接有107S6的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amp;highlight=107s6

网友:
查一下干扰电路看看。

网友:
先换了TIP122再说

网友:
谢谢 师傅们 指点 修好了 是一个H472J/630V电容坏了 , 谢谢了 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应该是S校正电容吧

网友(2009-04-26):
再来补充一下位号:C419,今儿个就修了一台,开机S形向两边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