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联想

楼主(2008-10-01):
今天上午有同行拿一台17寸联想说不通电。我拆开一看给高压部分的份电保险坏。在看给高压条供电的一路管也坏。管是C5706  找了相同的换上去以后。在开机一看好了。

网友:
不一定!

不一定!过几天就说不定了!

网友:
二楼的什么意思。我修过很多明基的换了C5707就可以呢。

网友:
请2楼也说说,不一定的理由啊

网友:
过几天你看,又不亮了.
具体什么原因?
有哪位知道>

网友:
C5706坏有可能是升压器,内部有短路引起的,这样更换C5706当时能好,但时间一长就会再次烧C5706

网友:
同意6楼的,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