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与南桥之间的跳针,只有0.2V左右。不开机

楼主(2008-10-01):
电池与南桥之间的跳针,只有0.2V左右。不开机,查了电池经南桥的中间有一个三极管,明显拉低电压,只有0.2V左右,不开机,我换了三极管后,也是那样子。焊下网卡芯片也是那样子。头晕。。。

网友:
RTC_VCC 有通I/O,可以把I/O的VBAT脚挑开看看。

RTC时钟电路的二极管和电容也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碰到过,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有两种可能,1是电池座漏电容漏电,2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检查从电源过来的电压是否下降

网友:
一般是桥坏了,修了好几块了......

网友:
南桥好像不会坏,强制开机,可以运行,而且正常。这板是865。775针。

网友:
小问题,好办

网友:
查下给南桥供电的正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南桥坏了,如果不正常换下电压稳压器试试!

网友:
南桥肯定没有坏,如果南桥坏了,还可以强行开机正常使用吗???

网友:
呵呵 今天我也是搞一块845的联冠的,电池电压到COMS跳线的一端没有电压了,后来顺着线路找到跳线,检查发现是电池--电阻--二极管--到154欧的电阻,到地的小电容漏电,引起没有电压到跳线,去掉了就有电压来了

网友:
火大,一口气换下,32.768和两个谐振电容、电池座,结果没用,原风不动。

网友:
还是跑跑电路再说吧,不可能把那里的元器件通通换完来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