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IK494 IC资料

楼主(2008-10-01):
一块810T主板,跑C100 内存没问题,诊断卡复位灯常亮,经测量AGP PCI IDE复位电压正常,短接复位脚CPU复位脚电压没有调变,发现CPU没有主供电压,MOS管栅极与源极没有电压,栅极是控制电压应该是由电源控制芯片提供表测量与之相连的有三个脚都没有电压,电源IC供电正常(没有该IC的资料不确定是否测量正确),哪位可否提供一下,或指点一二?

网友:
TL494可以代换,你可以参考一下它的DATASHEET。

MIK494,旁边的一组NPN PNP (B772 D822)三极管更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