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te8712控制开机吗?

楼主(2008-10-01):
俺是修本的,没修过主板,请问ite8712控制开机吗?还有什么83267之类的I/O。
请教各位师傅各种I/O的功能
主板

网友:
不控制
不控制的,一般看甚么芯片组的

网友:
有控制开关的,我修过几块板不能开机,都是换8712好的

网友:
W83627,IT8712,IT8702,W87933,这些都具有开机功能

网友:
是 的 8712 的 一般 在 VIA 芯片组 里面永 不 控制 的 你要看 INTEL 里面 的 IO 一般 就 控制

网友:
在intell chipset里负责开机

网友:
IO里面只有8705才不控制.记住了.

网友:
8712F-A是控制开关电路的

网友:
学习中。
开机芯片有:NQ,I/O,华硕,V星的开机复位芯片。
主芯片触发方式参照表
低进高出 VIA的NQ、INTEL的NQ、专用复位芯片
低进低出 SIS的NQ、IT8702、IT8712、W83977
高进低出 W83627、W83637系列的I/O

网友:
8712参与触发的,楼主真牛,不会修主板也能修笔记本啊